好盈请进!

楼主(2006-11-17):
好盈您好!
我的36#换了无刷之后一直使用好盈的电调,第一个电调是神剑25A的电调,用花科尔B2040无刷电机,2200ma/h,12C的Himodel锂电池,刚开始正常飞行,第三次使用的时候,开机正常,奏乐中加油门,电调冒烟了,虽然还可以用,但是一加油门就冒烟。后来到经销商处更换了新的同样产品,一切正常,前几天我的华科尔B2040内转子无刷烧掉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烧了,就是接上之后,开机正常,加油门开始转动,到一定转速之后突然停止,用手摸电机烫的要命!拆开看了,电机里面的线圈都糊了。后来换了西尔460FX
这是之前的事,主要的是今天傍晚外场飞行的时候,西尔460FX电机,一块ELE,1600mAH,10C电池飞下来没有问题,换上第二块电池的时候就是上面的2200mAH,12CHimodel的时候,电调冒烟,就在接上的时候,油门最低!
现在请问好盈,出现以上的这些情况是由于什么原因?这种情况能不能避免?

网友:
你好!电调在使用中烧坏的原因很多,一般来说因为过流导致的烧坏是最多的,上电冒烟的情况比较少见一些。碰到这种情况,请将电调寄到好盈科技公司进行维修。

顺便说一下,西尔460FX一定要使用“柔和”启动方式,否则加速时电调和电机会失步,这样容易烧坏电机电调。

楼主:
(顺便说一下,西尔460FX一定要使用“柔和”启动方式,否则加速时电调和电机会失步,这样容易烧坏电机电调。)
这个我知道,我在经销商处用编程卡设定好了的,他们说,这个电调坏的很少!像我这样连续两次出现问题不是正常现象,虽然你们的态度都很好!但是我这个老是烧我就不好办了!老是拿去免费换或者修,我也过意不去!好像是我怎么故意糟践东西了。
我只是想知道原因,能避免尽量避免!
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想问一下,普通S系列与P系列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说一下,西尔460FX一定要使用“柔和”启动方式,否则加速时电调和电机会失步,这样容易烧坏电机电调。)
这个我知道,我在经销商处用编程卡设定好了的,他们说,这个电调坏的很少!像我这样连续两次出现 ...

上电时烧电调确实很少见,因为这个时候油门还处于最低位,流过MOSFET的电流很小。理论上,如电调中有个别虚焊点,这样对MOSFET的驱动不正常,会出现烧管的情况。

请注意启动时是否电机有不顺的现象,如果电机发出吱吱的尖叫声,通常是电调的当前设置和电机不兼容,已经失步了。如果持续失步,电调就容易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普通S系列与P系列有什么区别?

P系列比S系列的性能更好一些,在耐电流能力方面更胜一筹,但是S系列的性价比高一些。P系列是好盈科技的主流系列,也是品种最为齐全的,从12A到100A都有,而且很快会有更多的产品,比如6A超小型无刷电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