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升级到3.5+emupojie+ppjoy+四通道音频插件pojie版=不要钱、不跳舵的G3

楼主(2006-11-17):
G3+升级到3.5+emu破解+ppjoy+四通道音频插件破解版=不要钱、不跳舵的G3

我的PPJOY配置是:
X轴---------Analag 0
Y轴---------Analag 1
Z轴---------Analag 3
Y旋转------Analag 4

我的PPJOY插件破解版中,勾选升降的反向,方向的反向。

以上用三合的VG400通过,不跳舵,非常稳定。

安装过程出现过的问题及解决:
1、下载的是飞鹰服务器的的G3,还下载了一个3.5的升级版。
2、先刻录成了两张光盘进行安装,后来发现就在硬盘上也是可以安装的,不用搞什么虚拟光驱,也用不着搞光盘,解压之后安装就行了。
3、升级到3.5之后再输入其中的密码。
4、运行emu时老出现:G3未启动的E文提示,后来发现是要把emu放到安装文件夹中才行。
5、因为E文没学好,运行emu后又去运行G3 ,出现:找不到什么什么硬件之类的E文提示,后来才发现运行emu之后,按emu左下角哪个“Launch  the  game!!!”按钮就启动G3了。笨啊!看到启动钮却搞不懂。
6、PPJOY要在启动G3前安装并设置好。
7、在G3的运行过程中,emu、PPJOY破解插件和G3三个软件必须开着,必要时还要打开“情娼大侠”。还好,我的电脑是P4-2.66G+2.66G双核,内存1G,显卡7300,19寸液晶,运行很流畅。

相关贴子:
音频玩G2终于成功了!!!图来了,让大家玩不要钱的G2.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7647&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digest

成功实验出了音频玩G2不跳舵的方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6138&extra=page%3D3

PPJOY破解版下载地点:
Http://www.123486.com/top/Getfile.asp?Action=Get&GetId=08071021183968h22

G3+升级到3.5+emu破解+ppjoy+四通道音频插件破解版=不要钱、不跳舵的G3: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9865&extra=page%3D1

楼主:
相关链接:
1、G3下载:飞鹰服务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4358&extra=page%3D1

2、PPJOY下载:高昕的模型屋
http://www.gxmodel.com/

3、G3升级到3.5下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7657&extra=page%3D2

4、PPJOY破解。
Http://www.123486.com/top/Getfile.asp?Action=Get&GetId=08071021183968h22

5、emu.exe破解: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8617&extra=page%3D1

网友:
玩免费G3的好贴怎么没人顶啊?

网友A:
请问楼主的控是PPM的还是PCM的?

网友(2007-01-02):
好东西还可以吓
顶

网友:
我就喜欢不要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的控是PPM的还是PCM的?

PPM............

网友:
强贴。。。LZ厚道。。。不顶不行。。。

网友(2007-02-05):
要把emu放到安装文件夹中才行????????????????????????

网友B:
四通道音频插件破解版,是什么东西,哪有下啊?

我用6exhp的控,是不是把一根普通的音频线直接插电脑的音频口,就能找到控了。
在PPJOY里添加游戏控制器时,类型选什么?还是选择 LPT1吗?接口类型选什么?

PS:我的电脑没有打印并口(所以在CMOS里没有对应的选项,改ECP模式不能)

网友:
在进游戏以后里面的通道映射没有反映呢?如何进行设置, 在音频插件里面都是正常的,1.4v版本,请帮忙解释下,谢了!

网友C:
我刚试过还是会抖,会相互干拢,PC喇叭还会狂响。
A800CPU+384MB内存+Ti4200显卡,1024x768能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试过还是会抖,会相互干拢,PC喇叭还会狂响。
A800CPU+384MB内存+Ti4200显卡,1024x768能流畅.................

PC喇叭狂响?把Line in静音吧。
还抖?音频线质量不好或接触不良也会抖哦。
这个玩意抖动小于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通道音频插件破解版,是什么东西,哪有下啊?

我用6exhp的控,是不是把一根普通的音频线直接插电脑的音频口,就能找到控了。
在PPJOY里添加游戏控制器时,类型选什么?还是选择 LPT1吗?接口类型选什么? ...

相关贴子如下,仔细研究一下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6138&extra=page%3D3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1444&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PC喇叭狂响?把Line in静音吧。
还抖?音频线质量不好或接触不良也会抖哦。
这个玩意抖动小于2%.

我用的是转并口线。
G3里有飞翼吗?我找不到。铁底灰的A控只能用到4通。用4013 通道,2通道是油门,对应是那个开关通道,晕死 。并口只要消掉PPM RC校验PC喇叭就不会响了。

网友(2007-11-13):
顶,多交流!

我下载试试再说

网友:
DING,试试再说

网友D:
我 按 楼主 的 做法 试 了试 , 其它 都 好, 可 是 升降 和 副 翼 反 了, 右手 左右 成 升降 了 。 用 的 是  rd6 0 0 0 supe r 。
请教 一下 是什么 原因 ?
另外 , 在 3 。 5 中 校准 的 时候 , “ finish” 键 总是 灰 的 , 没法 点 。 。 。 太 奇怪 了

网友(2008-01-20):
找G3.5的汉化

网友:
不管了,先顶!顶!顶!

楼主(2008-12-14):
引用 网友D:
我 按 楼主 的 做法 试 了试 , 其它 都 好, 可 是 升降 和 副 翼 反 了, 右手 左右 成 升降 了 。 用 的 是  rd6 0 0 0 supe r 。
请教 一下 是什么 原因 ?
另外 , 在 3 。 5 中 校准 的 时候 , “ finish” ...

到G3.5中去较准和改通道映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