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688也不见得好(手上调机射尾桨)

楼主(2006-11-17):
今天拿出688想调机,准备明天去飞,可是机子振动大太,当油门加到50%时,突然听到啪一声响,尾桨夹飞了一边,同时损坏的还有尾桨控制组,尾拉杆等,大家看看图!
上CS网站去在线咨询一直不见有人理,看来这个机子的服务大大有问题啊!我的机子是让我爱人去他们厂里卖的,没在网上注册,所以也没办法卖飞机配件,请大家以后买东西三思面后行啊!

网友:
恭喜你, 中奖了

网友:
机子振动大太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拿出688想调机,准备明天去飞,可是机子振动大太,当油门加到50%时,突然听到啪一声响,尾桨夹飞了一边,同时损坏的还有尾桨控制组,尾拉杆等,大家看 ...

沒傷到人吧  幫您捏把冷汗
所以我一直在考慮比100EP 大的電直機  因為電直要注意的東西太多了

請問大大  您知道射尾槳的真正原因嗎

网友:
飞前多检查机机吧。。450一样也有射桨事故。。

网友:
赶快卖掉,全国第一台二手CS688,牛啊,哈哈
小声说一句:多少钱,给我啊

网友:
震动大的原因是大桨的问题,呵呵!换个桨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原因呀!你找出来了吗?

网友:
 卖不?400收

楼主:
我想是尾桨的问题!我装上尾桨后振动,不装尾桨就不振了,换了450的400的尾桨都不行!到现在都不知道尾桨该如何做平衡!

网友A:
帮你分析一下原因,
.陀罗中立点或行程没调好.这要注意.调试时由于非尾桨所能控制的机身的转动迫使尾桨行程走到最大.造成,尾舵连杆顶死而弓起,卡住高速旋转的尾翼,要不然尾舵连杆没理由会断(即使舵机行程走到最大也不会断裂).,................
以上问题仅供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你分析一下原因,
.陀罗中立点或行程没调好.这要注意.调试时由于非尾桨所能控制的机身的转动迫使尾桨行程走到最大.造成,尾舵连杆顶死而弓起,卡住高速旋转的尾翼,要不然尾舵连杆没理由会断(即使舵机行程走到最 ...

正解!!!!

网友:
我也问过cs客服,也说震动是尾桨的问题,说是运输中破坏了调整,具体没有说是尾桨哪的问题,只是说有这种现象可以寄回厂里帮调好。

网友:
人安全就可以了

网友:
怎么这么多人买688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你分析一下原因,
.陀罗中立点或行程没调好.这要注意.调试时由于非尾桨所能控制的机身的转动迫使尾桨行程走到最大.造成,尾舵连杆顶死而弓起,卡住高速旋转的尾翼,要不然尾舵连杆没理由会断(即使舵机行程走到最 ...

  有道理.

网友:
我早就说过这机子的尾桨转速太高有问题。

网友:
楼主中奖了,首例

网友:
第一个不同的声音~~

楼主:
我查到了,不是尾桨本身的问题,是尾桨控制组的问题,控制组与桨夹之间的连接臂长短不一,导致尾桨的功度不一,使得尾桨产生双桨而引起非常大的振动,最终射桨造成损失,今早我换成450的控制组、桨夹后就正常了,但是己成定局的损失怎么办呢?

网友:
呵呵,终于有鲜明例子了,又多了个注意事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688飞起来以后就是不停的点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电机转速不够高,调整油门、罗距曲线

网友:
便宜的东西,性能也应该不会很好的.........

楼主(2007-01-17):
最后把飞机寄回厂里,人家给免费修好调好了

还加一好些新的球头及拉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