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400的疑问

楼主(2006-11-17):
上个月新买的SJM400V2版机子试飞了几次,整体感觉还不错,但在快速提升或突降时总是有甩尾的现象,是否是设计的问题啊???

网友:
检查一下尾浆的行程,也就是尾桨最大角度够不够.
我最近有过这现象,最后查出是换了陀螺仪后,陀螺仪的行程旋钮调小了.

网友:
提供陀螺仪,尾舵的型号及油门,螺距曲线?.

网友:
好好调试你得机机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我用的是GY400陀螺仪、HS56舵机;油门螺距都是30。

网友:
我也想用400,楼主谈谈他的效果怎么样啊?和rc500比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我用的是GY400陀螺仪、HS56舵机;油门螺距都是30。

油门和螺距可能不对。30??

楼主:
是啊!我是故意调那么小的,为的是操控时使机子显的呆一点(新手吗)!

楼主:
飞SJM400时,灵巧是它的特点,整机显得很轻盈。但对新手来讲也可以说是致命的.....在室外飞时稍有一点小风就会被掀翻。

网友:
油门30太低,转速不足將嚴重影响鎖尾。应該调设摇控器里的R/D & EXP以降低动作比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SJM我调整一下再试试,明天我得先将单尾推改成双推的工作完成。

网友:
一点小风是掀不翻的,很大风我飞过都没事,但太紧张手指动作太大,马上就会翻掉。
sjm400的抗风性不比别的机差,不过由于太敏捷,往往机身向迎风方向倾侧比较大,大风时降落有点危险。
今天我这里(广东)变天起风,早上飞完降落就打地了,不过马上再试着起飞悬停了一下,没发现有外伤,到现在还没时间仔细检查有没有内伤。

楼主:
对于高手来说4、5级的风都可飞,但就是机身太轻操控得很小心特别是在降落时~~~

网友:
以我个人经验.大风飞小电直很刺激而且会上瘾,也是段練反应及建设心里素质的好机会.还不会航线者勿尝试.
另外建议在飞小电直时將动作比例设得比油直小很多较有利于航线的柔暢,因为小电直主桨贯量小,倾斜较立即,容易过度.

网友:
机是很灵活,重要的是打舵要有提前量,即机体有移动倾向时就要打舵拉。如果等机体已经歪拉再打舵就晚啦。这时打舵量易过大,会疲于修正,机自然会不好控。

楼主:
请教楼上两位,飞倒飞是否要对控重新设置啊?

楼主:
今天调整了EPA和N-IH,嗨,比以前稳定的多类

网友:
飞机3分在飞 7分在调啊
所以,SJM这样得好飞机也需要良好得调试才能飞得得心应手

网友:
倒飞要设定模式。

楼主:
我那多灾多难SJM400昨天又经历了一次磨难。
昨天在练悬停中老是出现喘息的现象,最厉害时曾出现短暂的停机......差一点就砸啦!在对电调进行调试中发现,将进角设置成中进角则电机喘的很厉害,而且电机发烫,只能将进角设成高进角、超柔和启动才勉强可用但就是偶尔要出现咳喘。看来我的电调是真的病喽

网友C:
咳嗽现象也有可能是干扰引起的拉

网友D:
22楼,电机咳嗽可能是干扰引起得哦,你在电调信号线加个小磁环看看
22楼,电机咳嗽可能是干扰引起得哦,你在电调信号线加个小磁环看看

网友C:
用锡纸抱住接收机和接收机引线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现在可确定是我的电调有毛病,昨天我换了个电调一切OK了......

楼主(2006-12-17):
郁闷啊!好不容易熬到个休息天想去爽飞一下,哪料到只飞了五六十米远JJ竟然失控 检查发现接收机竟也有病......呜呜.....。

网友C:
发射机的天线要拉长哦

楼主:
 我的发射机天线只有再加长了哪还能再拉得长哦!!!

网友E:
可以吗?688的桨是315的吧,可是sjm是300啊?
而且桨也不一样吧?sjm的可是高速桨阿!我的玻纤桨只是粘缝处有点裂就不敢用了

楼主:
可以啊!688桨改后的长度310不到,重量要比SJM的重一点运转时的电流也要比SJM的木桨略大一点,但也因为重所以飞起来反而稳。

网友C:
嗯 用SJM新推出的大桨砝码 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