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有问题请教,是关于无刷电机的.请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2006-11-17):
本人有一个无刷外转子
电机
,是辉盛的.线圈烧了想从新绕.请问高手KV值是如何控制的,还有KV值和咂数,漆包线的直径之间有什么关系.还有电机的绕法.电机上12极的.简单的说就是如何绕出自己想要的KV值

楼主:
天呐,居然没有人知道还是不愿意说啊.遗憾遗憾

网友A:
关系的太多,磁钢的强度,铁芯的导磁率,尺寸大小,结构类型,轴承的摩擦力,定转子的间隙,漏磁,甚至绝缘漆的材料厚度,等等,不可能计算出来的,多做试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