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06-A玩G3的心得

楼主(2006-11-18):
开始觉得自己玩模拟空战F16/F18/F15/MIG29/SU27/F117飞了不少,模型更没啥,所以直接做板机玩。炸了两架飞机老实了,安安心心来玩模拟。在摸索模拟器的过程中,看了不少贴,觉得都对但是不太全,所以把我摸索的结果和菜鸟们分享一下。
所需要的文件论坛上都能找到地方下,实在找不到就放狗搜。
安装试玩过程:
1、下载G3(RealFlightG3_3.00.430_A.iso)、RealFlight.G3.Dongle.Emulator-lz0.Incl.v4 30和补丁包(RealFlightG3_3.00.430_B)。如果定制安装不选补丁包安装,补丁包文件也可以不下。
2、用酒精120度等光驱模拟软件,加载镜像,安装G3。
3、安装好后,启动G3,输入注册码3个,注册码在界面上有提示
4、安装PPJoy082_cn,添加虚拟摇杆,选择通道映射。这些说明其他模友都写得很详细,可以参照。
5、下载SmartPropo DLL Version文件,解压FutabaPPM包,取出winmm.dll,放入ppjoy的安装目录
6、启动PPJoyDLL,载入winmm.dll
7、下载SmartPropoPlus_3.1.0_PPJ_package,启动SppConsole,选中PPM,选择音频输入使用MIC还是LINE,选中PPJOY Extension,会有连接上的提示
8、到控制面板里校正摇杆
9、将RealFlight.G3.Dongle.Emulator-lz0.Incl.v4 30里的EMU等文件全部考到G3的安装目录
10、启动EMU,点LAUNCH THE GAME,可能会提示你显卡差点但是不会影响使用,如果进不去就是机器太次了,砸了算了吧。
12、到CONTROLLER里的select controller里选中INTERLINK JOYSTICK(G2)
13、到calibrate controller里校正摇杆
14、到channel mapping里设置G3里的通道,如果前面SPPCONSOLE显示连上了,g3里控制不好飞机或者失控,这里通道映射很有可能不对。贴不了什么图,就忍忍摸吧。
15、接下来毫不心痛的连续炸机就可以开始了

每次玩的过程如下:
1、启动PPJOYDLL和SppConsole
2、控制面板里校准摇杆
3、从EMU启动G3
4、选择INTERLINK JOYSTICK(G2)
5、到calibrate controller里校正摇杆

写得不对的地方请不要扔砖头,把你的经验贴上来。这样模友队伍才会壮大,模型市场才会进入平民低价时代,炸机才不会心痛。

版权没有,转载无需注明出处!!!

楼主:
对上面帖子打个补丁,补充说明一下音频线的做法。

对上面帖子打个补丁,补充说明一下音频线的做法。
控这边单通道3。5插头中心端接声卡立体声3。5插头的L声到也就是最顶头那个。地线接地线。其他有线的不用接。线的屏蔽效果最好要好一点,不要太长够用就行,可以把音频线在抗干扰磁环上绕几圈,降低高频干扰和脉冲。如果不太好用可以尝试调调声卡的输入电平。还不行的话就是声卡所受到的干扰太厉害了。呵呵,这个干扰不是一般的厉害,那是相当的厉害。我家里12K的世纪前的双核竟然不行,单位里8k多的DELL因为用了集成声卡也是不行。最后还是在IBM的笔记本上搞定了,不是替垃圾联想做广告,这个本本是IBM时代的。

网友:
我看了SmartPropoPlus的说明文件,不用启动PPJOYDLL啊。我试了,但是跳的比较厉害。我用的是华科尔的wk-701控。目前只认出了三个通道。不知道为什么。还在继续努力中。

找软件的哥们姐们请看我的帖子。哈哈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跳的幅度有多大?

楼主:
呵呵

刚才试了一下,确实可以不启动PPJOYDLL.EXE,后来看到SmartPropoPlus_3.1.0_PPJ_package里包含了PPJoyEx.dll,我猜测SPP自动调用了PPJoyEx.dll。使用打开文件监控工具,果真如此。SmartPropoPlus启动后会调用winmm.dll和PPJoyEx.dll等文件,但是我认为PPJOY还是要装的,摇杆也是要加的,不过安装好后不必要执行,因为SmartPropoPlus会自动调用

楼主:
应该可以认4个通道的,你调整一下ppjoy里那个虚拟摇杆的设置试试,spp只能用四个通道,你少的那个可能被排除在外了。跳舵厉害应该是干扰太厉害了。

网友:
调了一晚上,还是不行。只认三个通道。而且是
我遥控器上的升降舵杆,也就是左手上下的杆没有反应,怎么试都没用。估计是控的原因了。用ppjoy-plus也是这样。搞不懂了。

想要免费玩模拟器真是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