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与桨的搭配?

楼主(2006-11-18):
我是个新手玩电船,但是9.6v或7.2v的满电电池玩不到3,4分钟就没电了(改成无刷和里电也一样)(我的船长860mm,塑料船体),人家说是电机和船桨大小的关系,由于搭配的不合理,所以能量损耗很大,请问到底多大的电机配多大的船桨呀?还有桨的形状有没有要求(是三叶的还是两叶的好呢)?最好能有具体的数据表呀,感谢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顶!我也是新手,不懂!报歉!但也帮顶!

网友:
你的描述不够具体

引用 楼主:
我是个新手玩电船,但是9.6v或7.2v的满电电池玩不到3,4分钟就没电了(改成无刷和里电也一样)(我的船长860mm,塑料船体),人家说是电机和船桨大小的关系,由于搭配的不合理,所以能量损耗很大,请问到底多大的电机配多大 ...

请列出你电机数据 和浆的数据 才能判断的

网友:
這麼大的電船,首先了解用了多大容量的電池,計算或測量評估現時船的耗電量,船速是否接受,再決定方案吧!

网友:
我 也很 想了解

网友:
我也想知道,高手快来啊!!!

网友:
这个问题很有意义。

我先来个玩具船的搭配建议:
775-8514电机,20节电池,42×1。4半浸浆,70~80厘米船,50公里以上。

550 25t~35t电机,12~14节电池,42×1。4半浸浆,60厘米船,40公里以上。

玩无刷的玩eco的朋友也来说说。大家都来参与共同搞一个搭配数据表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