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可以用么

楼主(2006-11-19):
我遥控接收器上的那个长的电线 由于我飞机从高空掉下来 那线从接收器里断了 掉出来了 我现在用焊锡丝从新焊到电路板上了 可是我发现没有以前效果好 人跑的远点还可以接收到信号 但是不敢再飞 应为觉得效果没以前好 怕飞远了会失去信号尔飞掉 有必要换个接收器么 还是这样焊上起还可以用的

网友:
接受摔坏了,换吧!

网友:
应该是你的焊接有问题吧。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用的。不过不排除有其他部件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