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用FF6的朋友帮帮忙,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2006-11-19):
各位用过FF6的朋友们,请问FF6的IDLE怎么设置啊?IDLE设置项里面只有可以调油门幅度的选项,在哪里调高中低三个点啊?难道这个控不能玩倒飞吗?

网友A:
这个控能倒飞.但是只能设置normal 和高空模式或3D模式.FF6的Idle仅有一条曲线选择,要么设高空模式,要么设3D模式.
具体设置在
PI--N 100%那个菜单里
里边分
PI--N(normal模式)
PI--I(Idle-up模式)
PI--H(hovering悬停模式)

具体你要看说明书才懂,很多设置,说不清.

楼主:
关键是PI--N 100%这项说明书里根本就没有说明,什么烂控啊

网友:
说明书有,控也是好控,质量好,就是功能还不够多.基本练习是很好的.我不知道你的说明书是否中文的?如果是,建议你弄份英文的看.以前中文的说明书有些不同.
英文说明书前部分是固定翼模式;后部分是直升机模式;按我的是:

网友:
ff6油门曲线的中间点是不能改的,是程序自己设定,比如idle的最低油门点设在100%的话,中间点就自动固定在75%。说穿了ff6根本没有油门曲线。

楼主:
PI--N(normal模式)
PI--I(Idle-up模式)
PI--H(hovering悬停模式)    那这三个是调油门还是螺距的?这三个我调了好象反有的舵机都没反应
英文看不懂

网友:
多看说明书.e文的有提到拉.用curser可以选6个点,左边是idle,右边是hold

网友:
不是吧!飞直升机用这款控。
看来你够郁闷的(上次和你交易不成FF8,您就弄了个FF6,干吗不等等再找台高级别点的设备,FF6事实上是刚刚入门的设备/比较难玩)
呵呵过多2个星期俺又准备卖多台高级别点/主流的设备和一些2手的直升机/30。

楼主:
终于搞明白了,呵呵,阿四老大记错了吧,我们没交易FF8啊

网友:
嘿嘿....是说我的..
ff6其实也不错...我已经用ff6倒飞过450了.上次是卡的问题的,可惜了...
不过ff6一旦进入3d飞行明显功能不足了.所以我已升级为ff9 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能倒飞.但是只能设置normal 和高空模式或3D模式.FF6的Idle仅有一条曲线选择,要么设高空模式,要么设3D模式.
具体设置在
PI--N 100%那个菜单里
里边分
PI--N(normal模式)
PI--I(Idle-up模式)
PI--H(h ...

Pi-n这个上下2点是设置罗距吗?

网友(2006-12-26):
引用 网友B:

Pi-n这个上下2点是设置罗距吗?

好象是螺距,更象是正负最大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