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400尾变距完美改造

楼主(2006-11-19):
花尽心思改进黑鹰400尾变距机构,终于想好做好,尾变一改原有的涩感,顺滑无比。。
材料有限,能用则用,有条件的朋友可以改成轴承的就更好一些。
把尾波箱反180度,支点向上,通过传动机构,可以实现尾变的陲直推动。

上图。。。

看不明白的,细节再回贴解释。

一个没学会飞行的飞机修理工。。。。我是多么热爱3D,但现在只能修理炸了一次又一次的飞机。

网友:
这么做感觉不太好!

网友:
这个改装太好了。

网友A:
嗯。思路是没有问题的了。你舵机臂的地方是自攻螺丝吧?那样旋转起来阻力非常大的。不上紧又间隙太大。怎么样也再上个球头吧。嘿嘿。改了轴承后的会更好。

楼主:
因为材料有限,自攻丝比较容易扭入,摆臂的孔要比自攻丝大一点,顺滑没问题。但长久用还是不好的。
L支臂是原先升级下来利用的,舵机臂有孔嘛,没有重新做。
支点如果做成轴承的,就相当好了。
呵呵,如果我有机床就可以做,可我没有。
这个改法不用改动太大原有零件,利用一些手头有的材料就可以改进了。
滑动块的部分,我是用一块36#剪下的小塑料用AB胶粘上去的,强度方面还行,如果有条件做个套套上去的话就更好。滑动块和推臂大约有3MM的位差。
滑动块上加的小塑料一定要平面,这样才能起到限位的作用。
L臂接面和小塑料同一平面就可以限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思路是没有问题的了。你舵机臂的地方是自攻螺丝吧?那样旋转起来阻力非常大的。不上紧又间隙太大。怎么样也再上个球头吧。嘿嘿。改了轴承后的会更好。

不能用球头。这样不能限位,推臂会前后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