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LAMA V3的遥控0404能不能接模拟器?

楼主(2006-11-19):
e-sky  LAMA V3的遥控0404能不能接模拟器
刚买的LAMA V3,遥控型号是0404,说明书上是没有教练口的,但我看到后面有个接口,拆开来看里边也有接线,不知能不能接上模拟器。如果能,请推荐一款。
呵呵,刚入门,知道的东西不多,麻烦各位指点得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A:
可以的,搜索一下我以前的贴,不知道的话我可以详细教你:loveliness:

网友:
可以的,我已经改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搜索一下我以前的贴,不知道的话我可以详细教你:loveliness:

我有个LAMA控想用他改个音频模拟器连线,可以说个详细方法吗?

网友:
用这个图就可以了,三极管随便找只NPN代替都可以,插头去买个S端子,金属外壳接地,要有点耐心哦,那根针脚比较难焊

详细的过程可以参照这个:(我的就是看者个做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15582&highlight=36

希望可以这些对你有帮助:loveliness:

楼主:
不好意思,我在电子方面也是新手

不好意思,我在电子方面也是新手

请问这个图的脚分布是对应播座还是插头来说的(播座或插头正对自已的方向)

楼主:
是不是在遥控的内部接根地线(黑色线 0V 处)到S端插座的外壳,然后做一根S插头到3.5音频插座的转换线(4端接信号端,外壳接地)就可以直接接到模拟器上了。

也可以自已按图再做个3.5音频插头到并口的转换线。

网友:
那跟音频线可以不用D,直接接到打印机接口,买个S端子插到发射机后面的教练接口,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压,3.6V左右那根就是信号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