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37#尾吧老往左偏转,手控修正不偏后可是整架老 ...
求救-----37#尾吧老往左偏转,手控修正不偏后可是整架老向左横飞啊..??

楼主(2006-11-19):
原装尾驮锁不稳,我在控上手动修正,可JJ老是向左横飞,搞到我老要紧急收油,摔了不少米啊 .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那是地面效应,多看至顶的帖子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再调下横侧拉杆或控上微调就对了

网友C:
副翼控杆向右拉不就平衡了吗?

网友D:
好像 还是控制的不得当。

网友:
看下舵正常么 螺距对不对

网友E:
最好是能找个会飞的人帮你调一下,因为400级直升机要升高大概半米才能看出微调是否调好,刚起飞或者飞太矮会受地效影响。
另外,如果你的37#是用的G006陀螺仪和原装控的话,建议你把陀螺仪锁尾功能关掉,还有遥控器尾舵和油门混控功能也关掉,再提高陀螺感度,那尾巴就会锁得很好了 呵呵:)
如果你在成都的话我可以帮你调,我也玩37#,用的也是原厂G006陀螺,锁尾相当好,乱走航线 哈哈:) 飞机要多调啊,7分调3分飞。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我换了个GY240好象好点.我也估计有地面效应,因为我装上后一下把油门打快了.JJ一下子飞了三米高,我愣了几秒,机机也悬停了几秒.我怕它飘到楼面外去(我是在十几楼我的私家楼顶飞的!)心一急就往回收油,我的机机就.......摔断了电池架了!呜呜......!我在广州啊,真羡慕你们.

网友F:
楼主有十几层的私家楼?有钱啊!

网友G:
复式楼顶平台啊,不错,小心啊,万一飞出平台就更惨了,锁不住尾的现象是慢慢向一个方向转,如果是向左横飞肯定是地效的影响,试着飞在50公分-1米的高度,练习、练习、还是练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