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翼龙今天飞起来了

楼主(2006-11-19):
我是新手,。(以前飞过油机4次 拿到遥控手脚斗个不停 )
今天去飞我的烂翼龙(3月买的,买来就被我搞的不象样了),本来是打算去炸了就算了滴 结果 摔了2次,第一次撞到了电线干上了,翻围墙捡回来检查了一下,没事。第二次撞树上了,这次我的升降
舵机
坏了(本来3个舵机有2个有问题),总共飞了6-7分钟吧!还是很满意的

网友A:
请继续加油!你是四川哪个地方的

网友B:
加油!翼龙还是很好飞的~~~~

楼主:
我是德阳的,你们呢?

网友A:
我是眉山仁寿县的

网友C:
一起努力

网友D:
恭喜~~~加油啊~~~翼龙很好飞的~~~现在我的翼龙可以和老手的2架KT玩3P了~~很爽哦!!!

网友E:
失败是成功的母亲,继续加油,

网友F:
我的翼龙也坏了升降拖机,怎么搞的啊?都烂那个

楼主:
可能是掉下来的时候把舵机定位的撞到了!我还不是很清楚, 反正我的翼龙坏过了2个升降舵机了 就爱坏哪个舵机!··!

网友G:
翼龙确实挺好飞的,
我第一次飞起翼龙的时候也是非常高兴,大概2个月前吧

网友H:
看两个舵机是不是坏的同一个地方,要是不同地方,还可以凑一个好的舵机的,试试!

楼主:
就是坏的同一个地方,没法用了,都是大齿轮坏了, 搞不清楚为什么翼龙老是坏升降舵机呢?大家来说说!· 谢谢了

网友I:
翼龙飞机
翼龙很好飞,起飞以后先直飞一段,在打方向,用方向+升降舵配合转弯效果会更好,舵量一定要柔和。

网友J:
翼龙好飞

网友K:
真羡慕有翼龙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