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新问题请教!!

楼主(2006-11-19):
今天练习时打了一下桨,检查时发现由113、114、115组成的连杆与副翼的球头松开,重新固定,可是再飞的时候,一打舵,又松开啦!!请问SJM这种情况要调整哪里解决?如图

网友A:
图无法显示.

楼主:
看现在能看否
还是不成,重新上传图片也不成,应该服务器的问题!!

网友B:
好像SJm有免费的球头换,可以防止球头扣脱落!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贴里有安全扣图片.
请先检查副翼及升降舵的动作量是否过大.喜欢勁暴飞行者可索取安全扣.

网友C:
据说SJM正在研究如何增加球头得寿命。希望早日有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