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螺杆和螺孔之间变得十分顺滑?

楼主(2006-11-20):
例如:用合适的润滑剂、在车螺纹的时候有些技巧,车床的精度要很高、车刀要磨好、选用合适的材料…………

以上只是我的假设,不知有什么办法。

在使用一些进口器材的时候发现螺杆在旋转时十分顺滑,几乎感觉不到阻力,手感很好,但是自己(不是本人)车出来的螺杆和螺孔配合却怎么都不尽人意。感觉差很远。

网友A:
 进口的罗纹很多都上过罗纹磨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口的罗纹很多都上过罗纹磨床

你的意思是说用普通车床精度不高吗?

网友B:
有罗纹磨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罗纹磨床????
<br
是有这种设备 另外数控车床也可以基本做到 但是要求精密的罗纹那就必须上罗纹磨床

楼主:
螺杆的精度提高了,螺孔的螺纹精度如何提高呢?

另外螺杆和螺孔需要怎么匹配才能很好接合呢?
因为之前做的螺孔是丝锥攻丝的,螺杆是买现成的螺杆,发现虚位很大,拧的时候手感不好,安静地时候还会有“沙沙沙”的声音,加了润滑油都不行。原装的确手感超好,几乎感觉不到阻力,没有任何声音。
后来怀疑现成的螺杆精度不高,于是自己车车制,结果还是不能满足要求,虚位很大,还是有声音出现,阻力很大。于是加大螺杆的外径,虚位没有了,但是很难拧进去。

不知如何是好呀!

网友C:
一点一点的描扣配母,直到刚拧进虚位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点一点的描扣配母,直到刚拧进虚位又小

你的意思是说要慢慢摸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要慢慢摸索了?

普通加工条件下想要扣配的好就要一点点来,一般按母配杆,不能一次成型

网友:
用研磨膏研磨几遍

楼主:
用砂纸打磨一下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砂纸打磨一下可以吗?

又不是光杆,不行。虚位大不是靠加大螺杆直径来消除的,而是扣轴向的肥瘦

网友D:
用对合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对合螺母

是什么东西呀。

网友:
还有这么多学问呀!真是长见识拉!

网友E:
也可以用丝锥和板牙搞,这样搞出来的螺纹还是比较合乎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可以用丝锥和板牙搞,这样搞出来的螺纹还是比较合乎标准的!

这个不错,也很节约,值得一试。

网友:
还可以选择滚珠丝杆,只是价格贵点!其精度较高,且滑动性也很好!许多数控床子都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