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玩家请进!!!

楼主(2006-11-20):
请问你们的60#刚买回来 , 原配置 ,  能飞起来吗?我的飞不起也
不知是不是电池不强,还是马达????????
螺距调好的了

网友A:
我的可以,马达也够强,调好螺距就可以飞了,多看说明书啊

网友:
原配电池能飞起来。

网友:
留意一下马达铜齿的齿数,十齿的难飞一点,改十四齿起飞顺当很多。

网友B:
齿越多,电机越负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可以,马达也够强,调好螺距就可以飞了,多看说明书啊

原配電池可飛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齿越多,电机越负载大。

错误

网友:
绝对飞得起来,主要原因可能没有调好:1.不能有高低浆(双浆),可以调旋翼头上的两个拉杆;2..PIT可能没有调节好;3.斜盘的调整,看是不是水平

网友:
详细阅读说明书,争取每一个说明书上的细节者看到,并检查到,原配的,只要调好了,应当能正常飞起来的!对了,注意一下桨的车速,如果转速够的话,飞不起来可能是螺距调得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