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10电源接反了,大家来帮忙吧!

楼主(2006-11-20):
买了个12V250MA的变压器,接头中间是正极,也没看(一般的都是中间正,3810中间是负)
接上开了下机,坏了,我应该从哪里找烧坏的元件啊
有没有同遭遇的朋友告诉我是哪里坏了

网友A:
 深表同情,帮顶一下

网友B:
北京的可以找我来修,非北京的就算了

楼主:
 非北京的,能告诉我这种情况是哪个件坏了么?我想自己换
这么贵的东西为什么连个保护都没有
请大家帮忙,谢谢先!

楼主:
 顶一下,大家帮忙看看吧,谢谢啦

网友:
问题应该不大的,可能是限流电阻和三5V稳压管坏了吧.放心能修好的.

网友C:
可能 里面有 保护二极管 用 万用表 测量 一下吧

网友D:
   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E:
里面有二极管做保护,不怕的,是保险管断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去试试

楼主:
 保险没坏

楼主:
 哈哈,3810好东西啊!原来根本就没坏
边上那个电源只能充电不能开机,我以为是坏了,带上电池又能正常开机了
谢谢大家关心!好高兴啊!

网友F:
没坏就好,虚惊一场,下次小心啊,别拿自己的钱包开玩笑了。

网友G:
怎么 那么不 小心 呀?3810可是个好东西哦

网友H:
您好!有我们在,很高兴为您服务!
www.rc-servici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