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螺丝胶都是怎么用的

楼主(2006-11-20):
谁知道螺丝胶都是怎么用的

网友A:
我想都是擠出來的吧.....

网友B:
固定螺丝的啊!名字都已经叫螺丝胶了

网友C:
螺丝蘸上1~3MM胶再拧上,不能蘸多了,不好卸。

楼主:
那还分高强度和中强度干吗
我想知道哪些螺丝需要蘸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还分高强度和中强度干吗
我想知道哪些螺丝需要蘸胶
我爸說: 除了有帶保險絲母以外的螺絲, 都應塗上螺絲膠, Loctite 242 或 243 強度中等, 應該是個不錯的選擇
PS: 之前是跟您說笑而已

网友D:
只能用蓝色的, 红的以后拆不下.用在金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