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EsmartPlus能用5A的开关电源吗?

楼主(2006-11-20):
大家都在说5A,结果刚刚把邮包打开,里面的说明书是10A的!!我可是刚刚买了一个5A的开关电源啊!

就是这样的开关电源

网友:
不能,会烧掉.至少要10安的,我就用12安的.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的 3A的,一点事情都没有,5A足够了,怎么可能烧掉吗,上面的这个小兄弟。。。。。。

楼主:
3A?????~~~~~~~~~~~~~~!!!!!!!!!!!!!!!!!!!!!!!!!!!!11

网友:
当然了, 只要你一次不是冲5cell的电池,3cell的, 3A也足够了

网友:
这个电源可以了,5A没问题,不要是劣质产品就OK

楼主:
我一般一次充5个单体

楼主:
刚刚用2A的开关电源试了试,也没啥啊

网友:
都挺强,我冲11.1的才用1.5A12V的,能冲也没问题,由于也没用过大A数电源,不到对冲电时间有没影响,用10A的一般冲多大电池和冲多长时间最好能说说..........

网友:
补充一下,我是用12V1.5A电源给3E平衡冲供电,没有问题,不是直接冲11.1............

网友:
质量可靠的5A可以

网友A:
1A都行就不过电池的冲电电流没额定的那么大!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冲电时间长些而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都行就不过电池的冲电电流没额定的那么大!

原来我也是这个想法,认为电源给多少电池就吃多少,但有人仍然劝我不要使用小电源。
缘故是:一组回路接通就有一路的功耗,接通得多,就会拖垮电源,而开关电源是稳压电源,为稳压,电源本身会不断提高电流,直到烧毁,到底谁有道理呢????

网友:
现在市面上卖的开关电源绝大部分都有过流保护,一般不会烧的!

网友:
看你充多少ma的電池啦

网友:
不可以哦

楼主:
我的单体都是800ma的  这个跟单体有关吗???

网友:
理论上5a够了,市面上有很多电源都虚标了,只要质量好的电源5A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