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我解释下什么软件狗 什么硬件也有个狗

楼主(2006-11-20):
请帮我解释下:
我问卖家的问题:
对了你那模拟器可以支持XTR G3 AEROFLY吗?可以就好

卖家答案:硬件支持xtr 和 g2

用软件狗可以玩g3和areofly ,你可以找荒野村夫证实。他是carolbox的作者。

所以现在g3,areofly模拟器不好卖。

网友:
我来解释一下吧!

狗 : 实际上一种俗称, 更确切的说, 狗 是一种协议转换器, 这个东西可以由硬件完成,或者某些部分也可以用软件完成.

遥控器的 教练口输出的信号一般是PPM 或者 PCM 格式的,而这些格式的信号我们的电脑是不能直接识别的,因此需要一个"翻译" ,把他们翻译成电脑软件能识别的信号,这个承担翻译工作的设备就是协议转换器,或者通俗的说, 就是我们说的 "狗".

硬件狗: 转换协议的工作是由 硬件完成的, 通常这样的设备 一般是一个小盒子,一端连接 遥控器,另外一端连接 电脑, 通常连接电脑的接口有并口,串口,USB口,由于灵活性,前两种接口已经不常用了. 大家常见的  Carolbox 是一种USB接口的硬件模拟器,目前有多种版本.

软件狗: 其实这个称呼并不恰当,因为软件狗通常是某几种软件搭配使用完成协议转换的工作. 比如,最常见的 使用音频接口 搭配 PPJOY  来玩G2,或者FMS.
        还有一种称之软件狗的,其实并不是狗, 应该是一个Loader这个词我没有一个确切的中文翻译), 用它来启动 模拟软件,并动态的修改其中的某些功能,来实现功能的扩展,现在 使用PPJOY + G3Enum 来玩G3 的,都是这种情况, G3Enum 就是一共 Loader,它加载 RealFlight G3主程序后,修改其中接口检查的部分,使之可以使用 JOYSTICK 游戏杆来操作模型,这种方法的成本低,但有些高级功能无法实现.
       Patch 是另外一种"软件狗",起作用是给目标程序打补丁,例如 打过补丁的 AeroFly可以支持 游戏杆控制器.

简单的说:

     XTR + G2 模拟器 除了可以玩 XTR 和 G2软件之外,还可以玩 用 G3Enum (Loader) 加载的G3, 用 Patch 打过补丁的AeroFly ,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 G3 和 AeroFly ,当然是不可以玩的,但如果使用支持 G3 和AeroFly 协议的硬件模拟器,这些都可以玩.

网友:
对,说的真专业啊。

我只知道反正这里卖的能够支持:xtr、G2、aerofly,不分什么软支持硬支持。
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asp?productSort=148

网友:
狗是用来加密的东西。

软件狗是虚拟硬件狗,为了破解硬件狗。

模拟器的Interface兼有加密和数据传送的功能。

楼主:
那模拟器是买哪种的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