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舵机的电路板改造成飞机寻踪器

楼主(2006-11-20):
本人手上有一只杂牌的坏舵机,主要是齿轮扫齿了没有更换,所以闲放着一直没有用.今天不经意的翻出来,突然想到可以用来改造成飞机寻踪器啊.于是赶紧找齐元件进行试验,结果获得成功,可以满足一般的使用要求.主要方法是:把坏舵机的外壳拆除,把电路板小心地拿出来,保留原来的连线和用于检测舵机位置的电位器,电机先不要焊下来.然后把舵机电路连接到飞机接收器上试机,通过调节舵机上的检测电位器使舵机的电机保持不动,然后焊下该电位器,分别测量其中间脚和两端脚之间的电阻值,然后找相同的小电阻焊上代替该电位器即可(如果嫌麻烦也可以不用换,只要用热溶胶固定好该电位器让它不能滑动即可.)然后再试机,用遥控器拨动摇杆,电机应该可以正反转,这时可以把电机也拆掉了.最后用一个蜂鸣器焊在原来电机的位置上即完成.前后拨动遥控器相应的通道摇杆,蜂鸣器就会响起来.确定摇杆推到哪个方向响后就可以用了.如果不嫌麻烦可以用4个二极管组成全波整流的方式后再接入电机原来的焊点和蜂鸣器之间,这样摇杆推向两个方向蜂鸣器都会响.如果使用中发现蜂鸣器的响声有颤音,可以找一个470UF/10V左右的小电容焊在蜂鸣器的两只引脚上.

网友:
还不如在飞机上整个蜂鸣器算了只要开机就叫着!几个元件就能搞定!不能多装个舵机在机机上吧?这样增加不少重量哦!

楼主:
不会重多少的,几克而已,我的舵机原来是9克,拆掉外壳和电动机后就更轻了,加装的蜂鸣器和元件很轻的

楼主:
一直开着响也烦人啊,而且也浪费电能.如果没有多余的通道也可以并用其他通道的,我就是和方向舵的通道并用的,没什么大的影响,耗电不是很大.

网友:
这个这个,丢得远了也不管用吧!不过确实好,一般无风状态很远都能听见,再装个高亮LED就更好了

网友:
不错,等我会飞了,做一个来

网友A:
加个遥控燃烧装置!
找不到就烧了,看哪里冒烟,飞机就在哪里!
实在找不到就装上**,引爆了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遥控燃烧装置!
找不到就烧了,看哪里冒烟,飞机就在哪里!
实在找不到就装上**,引爆了完了

   经典

网友:
楼主好创意
废物再用,强烈支持!

网友B:
应该还可以扩展应用,比如驱动三极管或小继电器,来个拉烟、头弹或者是行拍的电子快门等。

楼主:
当然没问题了,就看你想怎么用.还可以拿来做控制夜航的方向指示灯用啊,不过没玩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可以扩展应用,比如驱动三极管或小继电器,来个拉烟、头弹或者是行拍的电子快门等。

我就是利用第五开关通道来控制灯的了,做的时候不小心将那块集成块烧了一半,不能反向输出了,加个8050可以驱动很多动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