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怎么设置啊?

楼主(2006-11-20):
我由原来的日本手换成了反美国手,
我将接收机CH1和CH4对换了一下,
左手升降和副翼,右手油门和方向,可是
陀螺仪
感度却跟在了第4通道上,
我想调在第1通道上,怎么设置啊?

网友A:
什么是反美国手??是在菜单中改的吗?通道的1、4
应该自己就改了的吧?

网友:
有个混控的,你看能不能修改参数来达到,我记得好象按着某个键再开机是个隐型菜单,有这方面设置

网友A:
没错,应该是按住mun和end再开机,四种模式

楼主:
成都小财神 mx1986 说的没错,我搞错了,直接调换了接收机的通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