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機在高溫時會退磁, 但當溫度降下來後, 磁鐵的磁力也會 ...
電機在高溫時會退磁, 但當溫度降下來後, 磁鐵的磁力也會減弱?

楼主(2006-11-20):
如果沒影響就不才算為電機加散熱了

网友A:
温度超过居里点后,磁性下降,这是不可逆的

楼主:
居里点是多少度??

网友B:
不同的磁性材料居里点是不同的.

网友C:
电机品质高低最主要的就是看磁体材料。

网友D:
一般的
一般模型用无刷至少能耐温1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