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8能飞3D吗?

楼主(2006-11-20):
这样配置的688能飞3D吗?

460FS,ELE30A,2200ma15C,401+56,辉胜*3

飞到5,6米高时如果打舵猛一点机子就抖,但悬停很稳,是不是副翼杆上的配重球影响了鸡鸡的灵活性还是别的原因

请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A:
抖不是机身问题,请检查电子设备
震动才是机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不是机身问题,请检查电子设备
震动才是机身问题:)

机身没问题,电子设备也没见有什么异常现象,悬停很稳,但猛打舵时好象有点不听话

准备哪天把副翼上的那个配重调整位置看看行不行

网友:
试试看啊!

网友:
飞3D时配重一定要,收到最里面。688重,注意动力配置。

楼主:
这几天都在下雨

不知道有谁用688飞过3D

网友:
是460FX吧
难道还有一个叫做FS的
能不能3D你高空翻一个就知道了,不行还有救机的余地。

688能3D这是不用疑问的。

网友B:
460FS是西尔出的带风扇那款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460FS是西尔出的带风扇那款电机。

对,电机不错,一块电池下来基本上和体温差不多(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