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pjoy+smartpropoplus玩g3成功,但是只能认出3个通道 ...
用ppjoy+smartpropoplus玩g3成功,但是只能认出3个通道!!??

楼主(2006-11-20):
我用华科尔wk-701(ppm)的控玩g3,无论ppjoy怎么设置,都只能认出三个通道。左手操纵杆上下的通道
(升降舵通道)无法识别,似乎是没有信号。不知道为什么?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A:
教你一个办法,很快能试出最后一个通道:
把PPJOY设为8个通道,再在第二页把全部设为Analog 0,试一试哪个通道在动,记下来。
再把第二页全部设为Analog 1,再试一试哪个通道在动,又记下来。
依次试下去,一直试到Analog 8,如果你和升降通道还是无法识别,哪就是你的控有问题。

网友B:
我昨天晚上开始ppjoy也与你一样, 左手上下不行, 试了N次, 启动电脑N次都不行, 到了近十二点参考了EASYFLY 的说明, 然后修改一个通道, 终于成功了...
我的设置与映射如下:
轴1: Throttle Analog 0
轴2: X 轴 Analog 1
轴3: Y 轴 Analog 4
轴4: Rudder Analog 3
轴5: 猾块 Analog 2
你试试行不行

楼主:
 谢谢诸位大侠,我今天回去再试试。呵呵。
还有,大侠们是怎么解决抖动问题的呢??尽管抖的不是很厉害。谢谢!!

楼主:
试了,还是不行。看来要放弃模拟器了。还是用硬件狗玩着爽啊。没辙。

网友C:
有软件下载吗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下载在这里

楼主:
我就是在这里下的。你再试试巴。肯定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