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11-20):
请教!!!!!!
那位大哥能告诉我三极管 B772还有TL431的三只脚是怎么和其他电阻连接的, 工民建专业的,对这个................!!!
我是想自己做放电器的,以前一位大哥贴的电路图!!(抱歉,记不得名字了 )
最好能详细的说一下怎么连!!!
谢谢!!!!!!!
   电路图的帖子找不到了!!!!!!
就是这两个图, 三极管上的三只脚怎么对应

网友A:
回复 网友B:
http://www.championmicro.com.tw/ ... %20Device/CM431.pdf
这上面有一个CM431的资料. 与TL431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芯片, 你可以到
www.ic3.com
或
www.21ic.com
上找PDF文件.

网友:
现在去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