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9X屏幕亮度如何调节?

楼主(2006-11-20):
哪位大侠知道JR9X屏幕亮度在什么地方调节?近日,颜色突然变深,不知道在哪里可以调浅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大侠知道JR9X屏幕亮度在什么地方调节?近日,颜色突然变深,不知道在哪里可以调浅一点?

拨动滚轮,将光标调至屏幕右侧“DISP CONT”处,按下滚轮,然后拨动滚轮即可任意调节屏幕亮度啦!

调好后再按一下滚轮---退出。

网友:
 好象叫“屏幕对比度”比较合适,9X的屏不带背光,自己不能发光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