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500 比688只重50克

楼主(2006-11-20):
 相同配置,黑鹰500 比688只重50克,7.4V轻松小航线.

网友:
但塑料版黑鹰500的价格是金属版688的两倍还多~~~~

网友:
没有吧!商城的套装1888是含电机电调和数码舵机的

网友:
还有电池!

网友:
7.4V也能飞500????

网友A:
不谈机身的价格,三个数码舵机算350吧,电池170,电机电调300撑死了,光机身也要,1XXX元

但易损件的价格呢,黑鹰500的配件到哪里搞呢???要知道,450的机机, 5块可以搞到主轴和横轴套装,一般炸机也就这两个东西容易坏吧,大齿盘十块一个,尾管十五…………

网友:
我估计随着电直价格的下降很快500机型会代替450成为主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谈机身的价格,三个数码舵机算350吧,电池170,电机电调300撑死了,光机身也要,1XXX元

但易损件的价格呢,黑鹰500的配件到哪里搞呢???要知道,450的机机, 5块可以搞到主轴和横轴套装,一般炸机也就这两 ...

网友:
500到底比450大多少啊

网友B:
SJM的500好象比黑鹰的好象大很多,只是见过实物SJM500和照片黑鹰500,共同参照450级的感觉,不知道实际是不是大小有出入

网友:
没有公认标准,厂家各说各话,比较倾向于SJM的5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SJM的500好象比黑鹰的好象大很多,只是见过实物SJM500和照片黑鹰500,共同参照450级的感觉,不知道实际是不是大小有出入

SJM 比黑鹰500要大很多呢!!!

网友:
电池跟得上才行

网友(2007-01-23):
我的想法是机机的长、高、宽要有一定的比率,不是把450的机机加长就能当作是500的机机啦,它的横项和纵项还是没变啊,抗风性跟原来的比好不了多少。

网友:
黑鹰500   太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同配置,黑鹰500 比688只重50克,7.4V轻松小航线.

图不是这么上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