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一个调整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6-11-20):
我的三叶46
发动机
清洗过化油器后出了怪现象,怠速非常稳定,但就是加不上油,没有高速,一加油就死火,主油针从3/4圈到5圈都是过了就是不行。不知道是啥原因。富油吧,3/4圈已经够小了,贫油吧,5圈已经非常惊人了,郁闷!请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A:
副油针....贫油

网友A:
三叶副油针容易和内芯粘连,造成动风门的时候副油针位置不定,需要用生胶带缠绕后调整,然后用502固定

网友B:
油门开最大,吸好油能着车且随主油针调整转速理想稳定,那就要考虑楼上的建议主研副油针了,如果油门开最大,吸好油不能着车或勉强着车随即就灭,主油针调整也不能改善上述状况的话,那就建议你看看主油针孔是否有堵塞现象。

楼主:
多谢楼上的同仁们指教,问题是我的发动机副油針也已经调整到快旋出来的地步了,所以副油針贫油不可能。

楼主:
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原来大油針只要开到不到半圈就可以了,以前没有想到大油針还可以开到这么小,所以总是大油门是富有熄火,还总是感觉好像是供不上油。现在好了,怠速稳定,大油门动力强劲,降落后怠速滑跑回来真是爽极!经验:不要有什么顾虑,调整发动机一定要根据发动机的实际表现调整,有时候经验反而会带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