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如何用ESKY的EC103A给一个3.7V单体充电啊

楼主(2006-11-21):
如题,我把单体接在2串的插座上,当做其中的一个电池,令一个电池空闲,但是103A的绿灯不亮,认为我没有接电池,郁闷。是不是另外一个电池没有接,103A会侦测到啊?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先平衡放, 再平衝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平衡放, 再平衝沖

ESKYR EC103是分压充是没有办法给单体充电的,只要总电压超过就不会充电了.

网友(2007-03-29):
引用 楼主:
如题,我把单体接在2串的插座上,当做其中的一个电池,令一个电池空闲,但是103A的绿灯不亮,认为我没有接电池,郁闷。是不是另外一个电池没有接,103A会侦测到啊?请高人指点。

103是串充的,没办法充单节电池

网友:
楼上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