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狼首航出事了

楼主(2006-11-21):
昨天去跑了海狼了,不过首航就出了事了,哎,真觉得自己不适合玩模型了,太倒霉了!

找桨卡没找到,不过最终自己还是想出了方法,用原来轴上的六角螺帽放在液化气上烧红,再把桨熔入螺帽中,就OK了,还是挺不错的,少桨卡的朋友可以试试。

7.2V电跑的海狼,速度还行,有20多点的样子,很灵活,能原地转弯,太猛了会翻的,跑了后电调的管子好烫,水滴上去都滋滋的,不知烧了没,不过电路板就遭殃了,成了这副德行,鼓包了,还能跑吗? 说是80A的,真是奇怪了,瞬间电流不知能持续几A哦!

接受盒都变了形了。

这二天整理时,发现了这个,不知能不能做轴套啊,外5.5MM 内径没量

网友:
7.2V就这个德行,如果加电压的话不知会怎么样

网友A:
lfjqq兄 :

终于明白了吧?什么是80安呐,零点几秒的概念,每只电机估计不超过20安,看看敷铜板就知道了。每个电机只用两只管子控制,确实不够,如果条件允许,每边可增加两只管子。

我上不了图只好文字说明:
(图2由左上往右下数)
1、2管和3、4管分别控制一电机,建议做两散热片,分别固定在1、2管和3、4上,四只管散热不能同接一块散热片,要不就不能分左右通道了。

四个管子的右脚(左上往右下数)用1mm直径的裸铜线在敷铜板上连接起来,引线移至最近管脚的地方。

1、2管的中间脚和引出线用裸铜线在敷铜板上连接起来,3、4管也同样处理。

(如果油漆没清洁干净或焊接时间长,不要尝试在敷铜板上过锡,特别是已经鼓包)。

网友B:
不是比例空的话,该下电路直接换个继电器算了!
我准备改油的就是找不到万向接,要么就是贵到可以再买条船

网友:
爬兄说的不错,把大电流的走线用铜线连起来,加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lfjqq兄 :

终于明白了吧?什么是80安呐,零点几秒的概念,每只电机估计不超过20安,看看敷铜板就知道了。每个电机只用两只管子控制,确实不够,如果条件允许,每边可增加两只管子。

我上不了图只好文 ...

爬兄,还是上个图吧,我有点傻了,铜线接在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比例空的话,该下电路直接换个继电器算了!
我准备改油的就是找不到万向接,要么就是贵到可以再买条船

我想过了,不能用继电器的,因为转向太灵敏了,要用减速的,要不会翻的。

网友:
电调没有水冷?烧了也不奇怪的。

网友C:
电调的功率管是什么型号?是否双向的?

网友A:
谁有空帮忙用画图工具给他的线路板描一下如何补裸铜线线,然后让楼主请吃饭……
我上不了图,也没有画图工具。

网友:
最简单办法就是将线路板上的保护漆去掉,然后在覆铜线上用电烙铁上一层锡!

网友:
还不如我卖 的 玩具船耐用结实

~~~~还不如我的玩具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有空帮忙用画图工具给他的线路板描一下如何补裸铜线线,然后让楼主请吃饭……
我上不了图,也没有画图工具。

好说,好说,我请大家大聚餐! 一人先塞十个茶叶蛋。 就是快帮帮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的功率管是什么型号?是否双向的?

管子是MOTO的 NO 3HDL 628 ,四个编号都不一样,单都是MOTOR .船跑起来是单向的,不知管子支不支持,最多能承受多少V的电压。

网友:
电机版有很好的帖子,有绝大部分的管子参数。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9340&extra=page%3D6
留意电流值,实际应用上不能照搬。

lfjqq
四楼的文字改了一下,不妨连猜带蒙地干吧。

网友D:
爬兄:看看对不对,我昨天休息改的,今天才看到你的贴子。手工太差,有些丢人! 还有我在四个电调上粘了一根铝管准备做水冷散热,没问题吧。

网友E:
不行,会烧的
你把4个管子连起来,不是把4个的集电极给短路了,管子肯定烧,不过做好绝缘就没有事了

网友A:
nuannuan 兄说对了,四个管子不能联通。左边两个可以联通,右边两个也可以,但是四个就不行。
左边飞线可以,右边虎头蛇尾。
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焊的比你好
再三叮嘱:注意检查,万勿短路。保重!

网友D:
晕了,原来我只能跟小学二年级的比啊
我通电试过了,一切正常,没问题。
我是说把铝管沾在电调的绝缘面上,就是标有电调型号的面上,应该没事吧。
我准备上到9.6V 没事吧,电机是6V-9.6的,受的了吗

网友A:
绝缘面?那是隔靴搔痒
先做好散热,再试8.4伏看看管子如何,9.6伏嘛先准备多几个管子

网友E:
我教你一个办法
到电子市场,买云母绝缘片和铝制散热片(单管的那种),用导热胶粘起来(云母片做绝缘),再在散热片上加铜管就可以了

网友E:
今天终于成功试航
新改的52CM玩具船,经过三次的浆位调整,从半浸调到全浸,速度可以有40了
配置:17T550,7节松下3000MAH电池(大家是不是觉得少了),C仔32MM浆\轴\万向接,
就是跑起来有倾斜,不知怎么修正

网友D:
挺快的,不错,是小蓝鲸号吗? 上个图看看为什么偏航

网友E:
用正德福玩具船改的,船壳暴厚
不是偏航,可能是反向扭力的关系,跑快了船身有倾斜
我的电调是用飞机上的30A单向改的(拆了原来的06N03L的MOS管,用4个60N06并联可以达到100A,用铝制散热片,没有加水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