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有谁知道怎样做橡胶轮胎

楼主(2006-11-21):
改装了车,却发现没有合适的轮胎.想自己做又不会,有知道怎样做的,请说让大家都学习学习..

网友A:
以前好像有类似的帖子,去DIY那里找找看。

楼主:
请问DIY在哪里?没找到啊

网友B:
要自己做轮胎比较困难
1先把炼好的生橡胶按轮胎的份量秤好
2把它包在模具的内芯上再把外模(轮胎花纹的面)压上,加压加温一定的时间进行硫化
3硫化后脱模就成轮胎了
整个过程有点象烤面包。

网友C:
他是做模型的行家,昨天晚上向他讨教了一晚上。

楼主:
请问原材料从哪里买

网友B:
原帖由
追风战士
于 2006-11-22 16:25 发表
请问原材料从哪里买
做轮胎的原料包含天然橡胶或其它的橡胶,加促进剂,防老剂,碳黑,硫磺粉等等按一定的比例配方进行炼胶,炼完的生胶放进模具加温加压,橡胶硫化后形状就固定了,所以自己做橡胶轮胎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