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8真实的重量

楼主(2006-11-21):
大家给个确切些的数字吧?就是普通的起飞重量。加电池头罩所有的东西。
到底有多少克?
谢啦!!!

网友:
一般在760-800g左右

网友:
起飞重量与配置有关,最好问空机重量

楼主:
呵呵。谢谢啦。这个重量真的蛮吓人的了。

网友:
我的2#有870g,带2200mah 20C电池

网友A:
空机比se最多重了40克。我的1号用ff9的接收。3个辉胜舵机。尾巴用的16克的舵机。陀螺比401轻了10多克。电池用的1600的。重140克。不带头罩的全部重量是74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机比se最多重了40克。我的1号用ff9的接收。3个辉胜舵机。尾巴用的16克的舵机。陀螺比401轻了10多克。电池用的1600的。重140克。不带头罩的全部重量是740克。

1600的电池太小了吧?

网友:
嘿嘿

这个飞机实在有点重了,但是飞3D问题不大

网友:
电机和电池动力足够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