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E+688混血机设备安装和布线

楼主(2006-11-21):
(无正文)

网友:
舵螺离电机那么近,不怕会干扰吗?

网友:
危险性比较大啊~~~~~~~~~~~~~

楼主:
没有任何干扰。危险在哪里?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电机如果隔离不好会严重干扰陀螺仪正常工作的,你可以空转看看尾舵机的反应.

楼主:
这架机子这样安装设备已经飞了20多个起落,没有发现任何干扰。

网友:
401的说明书说还是离电机要10CM的好

网友:
很整洁的说!

网友:
可能楼主的电机比较好,我试过430电机这样放401,根本就没法飞

网友:
不解!理论上说无刷电机干扰不大,为什么会没法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电机如果隔离不好会严重干扰陀螺仪正常工作的,你可以空转看看尾舵机的反应.

我也试过这种情况,布线不好会严重影响陀螺仪的正常工作,根本没法飞……

网友:
实际使用的确是没什么问题的。
看来只有用新西达的电机才可以这样布线

楼主:
430电机干扰很大

我以前的一架450XL用原配420电机没事,换了430就遇到严重干扰。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12087&highlight=%2B%D0%A1%B7%C9%D6%ED

网友:
不会干扰吗?

网友:
这样放陀螺是完全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