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的皮带很容易卡着,什么回事哦?

楼主(2006-11-21):
终于找到偶机子启动困难的原因了……就是皮带很容易卡住
我看大家的录象上好象都是一推油门就转起来了……我的总要卡几下,郁闷死了
也不知道要怎么调

网友:
皮带是不是过松了.因为尾管中间处的皮带是交叉的,如果过松了就会干涉到的.就会卡卡的情况.

楼主:
我把他拉紧了……但是没多会他自己又变松了

楼主:
倒啊~~现在又来新问题了,我把皮带拉紧后只要转速一上去皮带就偏过去卡住……
无语了……

网友:
是在尾皮带轮上卡住吗?

楼主:
嗯,刚刚在论坛里翻了下帖子,把压带轮取了就好了~
嘻嘻~
至于拉不紧的问题我估计是皮带用太久,松弛了

网友:
我也有过同样问题,后来发现是两方面原因:
1)皮带松了;把尾管向后拉些,上紧;
2)尾管弯了;

网友A:
把压带轮去了,然后在尾管伸入机身的地方加个尾舵机架(可防止尾管时不时的滑入机身,致使皮带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压带轮去了,然后在尾管伸入机身的地方加个尾舵机架(可防止尾管时不时的滑入机身,致使皮带松)

哦哦~~谢谢咯 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