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充电器怎么样!

楼主(2006-11-21):
大家看看这个充电器怎么样!

GY5210迷你实验电源,输出电压,及电流都是可调节的。就是说它能胜任基乎所有的可充电池充电功能(最大输出电压15V),包括锂电。也可以用于实验电路的供电,或手机等电器的维修。因为其输出电流是可调节的。不会因为输出过大电流而损坏目标电路。

基本参数:
电压,0.5-15V可调,10V以下显示辩位0.01,10V以上显示 分辩位0.1。
电流,0.02-1A可调,最小分辩位0.01。
电压,电流,共用显示屏切换显示。刷新时间2秒
输入电压小于20V!建议12-18V,视所需输出电压而定。
电位器采用精密10圈可调。可以调节得更精细。

备注:
配的是标称15V 1A的直流内置无稳压外接电源,极性是内正外负。切记,一定不能接反!
在恒压15V时输出电流不足1A,约600MA左右。此火牛价格进货就是10元。如果您有更好的我们建议使用更好的火牛(比如18V的笔记本电源)。
如果您经常使用输出不超过12V的,或电流较小时,可以使用本机配的,或类似的火牛即可。
可能有时显示屏会误显示比如说输出是12V的,突然显示一下15V,又回到正确的值。这是正常的,此时输出电压并没有发生变化。这是本机的一个小BGU。不影响使用。

网友:
这个没有办法自停,而且电流太小

楼主:
我去找卖家问一下,看看能不能自停,有没有更大电流的充电

楼主:
我去问了下,可以自停,最大输出2A,比如充7.2V的电,设置输出为8.4V 充满就停了

楼主:
600MA也还好吧,实在不行的话就换个火牛,  这套东东卖68RMB,值不值?

网友:
只有600MA,,,要是充4200MAH的电池要四个小时左右呢...
你觉得合适就值

网友:
捨得用4200的電池的人是不會買這種充電器的~

楼主:
没米,自娱自乐型的,再怎么说也比稳压电源要好多了。能充分发挥电池的使用寿命和使用质量

网友:
迷你实验电源

网友:
好东西!改动下就能增大电流和电压的

网友:
我剛注意到~這個説白了就是可調的開關電源~和專用充電器還是有一定區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