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黑鹰500EP 的发射机、接收机、陀螺仪、尾舵机

楼主(2006-11-21):
各位前辈,本人刚入门帮忙推荐黑鹰500EP 帮忙使用 的发射机、接收机、陀螺仪、尾舵机
谢谢了

楼主:
自己

 一下

网友:
我也是刚飞直机,以前飞油固,依据近来了解的情况给你一份建议!
1.如果手头宽松可以买个好的控(9通足够用了),如果不宽可以买个天地飞的C控也够了;
2.接收机是买控时配的,不用太操心,基本上控是几通,接收机会大于等于控的通道数;
3。舵机依据商家建议,尾舵一般要1.7Kg(大一点最好)的数码舵即可;
4.驼子的话,最好是401的这个东东与601使用相同的传感器,当然也可根据喜好,初期也可选个便宜点的,但肯定够用了;
5.待你感觉玩到高手级别时,你现有的东东可能都得换了!所以建议你分两阶段或三阶段前进,每个阶段的设备都取绝于你自己的经济实力和个人喜好。
只是个人见解!我就打算两阶段到位。

楼主:
cooleaf 谢谢了

能具体一点吗?比如说厂家,型号,单价等

楼主:
cooleaf 谢谢了

你的配置是什么呀,花了多少银子?我是个工薪水阶层,关心银子
还有你有QQ号

网友:
Futaba 6EXHP 6通道PCM遥控器(电直版/72MHz)    人民币 950 元

Futaba GY401陀螺仪+s9254     1480

供参考

网友:
要多少分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