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的风扇电机能否改

楼主(2006-11-21):
家用的风扇
电机
不知能否改,我还没打开,不知道它里的的构造,我想把它改成无刷和用9V电流驱动能否

网友:
那是 单相交流电机,不怕麻烦就做个逆变电路
要么就买个便宜无刷

网友A:
你都这么问了,估计就不行了,
因为要加工一个永磁的转子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假若你改成三相交流异步电机,普通的无刷电调是不能用的。

网友B:
简单讲:不行

网友C:
可是可以,但是可能买不到现成的配套设备了,如果你动手能力强,就不在话下了。

网友D:
可以,把电扇卖了.再去买无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