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号表现出无力

楼主(2006-11-21):
我的36全原配置 以前都是好的  前两天给原配的镍氢电池充电 由于不记得了 一下冲了5个小时 等想起来时发现电池外的热缩膜由于收缩过渡断了 电池剧烫 后有个原练习架多加了四根碳纤维杆加强 现在飞是在加全油门时飞机回噌的一下窜起来(有50CM) 后又马上无力似的自己降低高度,到离地3CM的高度左右飘 油门一直没动  好就是现在电池要在充电充到发热后马上用 否则等它冷了在用 有门开到2/3的时候转数很快了  但在往上推油门 听声音感觉转数反而慢了 全油门直升机也起不来  不过我们这这几天气温下降的很厉害 11~15 度   现在不知道是电池损坏了还是加了碳纤维杆加重了直升机的原因  望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都有可能 以前我的4#一装练习架就飞不高了 电池也有问题 我同学36#的电池就是和你一样这个样子 坏了

网友:
还是换锂电吧。以前遇见过这种情况,不过那次是电机退磁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镍氢电池一过充,就是这样。

网友:
让它先休息下,再飞飞看。

网友:
我的也是,根本全油门都半天不起来

网友:
我的也是的!!!55555
才起来10CM又掉下来,还没转1分钟就停了。
也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是电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