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地飞6A及音频线玩FMS老是翻滚,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6-11-21):
勉强上天,就向左翻滚,然后就栽到地面。可是我没动副翼啊,只是稍微推了些油门而已。。。是校准有问题吗?校了好几次,应该没出现错误啊。。。

而且看到以前有些兄弟说映射成功几个通道几个通道之类的,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难道是这个问题?

网友:
呵呵,说说我在g3的经验:油门稍大一点。反方向点一下控,马上居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才发现是我的遥控是左手油门,与副翼映射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才发现是我的遥控是左手油门,与副翼映射错了。。。

服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服了   .........................

网友(2007-10-31):
我用音频线联MIC口 发现校准的时候柱状线抖动厉害,请问怎么解决?
如果是DLL文件问题的话能否给个没有问题的DLL谢谢。 GH7UP@163.COM

网友:
和楼主一样,初期玩FMS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但随后就找到问题了,就是通道设置和映射的问题。但之后觉得FMS缺乏真实性,现在正在潜水研究如何用破解G3及3.5升级包+PPJOY+TDF6A+音频线玩G3!

网友:
嘿嘿
FMS这款软件方便是方便
但是的确太假

网友:
我在研究G3.5, 安装好了,可是还用不起,研究中

网友:
老古董也能玩G3.5

在下除了成功在“模拟器G3.5+天地飞FT06-C+音频线+PPjoy083+PPJOY音频插件1.4+晴窗大侠5.0
”平台上运行外,还利用一台旧的COLCO小电直的四通遥控器简单改装后也用在了同一平台上,效果不错。这样就不必耗费较为贵重又常常要用的FT06了。
其实只要使用LM1871芯片的都能改!
有兴趣的朋友联系我:hayyu@263.net

网友(2007-12-14):
我的模拟器还在路上 着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