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9个问题。。一定有你认识的问题。。

楼主(2006-11-21):
1.我用天地6A  玩KT 可以不。。。

2.我下了 PDF图纸。。是不是要出去打1:1。。有没办法用自己电脑用A4纸拼出来 在做。。

3.怎样可以测电机的牵引力。。。

4.广州一得路。。那里有老实点的模型铺。。卖东西要便点。。

5.KT板粘合用热熔胶可以不。。还是要用AB胶。。还是白乳胶(貌似粘得不牢固,时间长)。。

6.寻求广州玩电直 或者 KT 的模友 大家交流心得。。。

7.一般碳素棒,要直径多小的。。

8.KT版的厚度一般要多小。。。

9.在机身上用来连接驼机与方向翼的那个小东西一般取那买 和一般要多小钱。。

网友:
麻烦用中文好么?

网友:
看来要大力普及普通话才行.

1、得。
2、唔使1:1大图。
5、白乳胶干得慢,不过好使。
7、体飞机几大。
8、体需要,一般5mm。

网友:
楼上兄弟行啊~~~这你都能看懂,还回答了。。佩服  佩服

网友:
1、可以
2、可以
3、据说可以用吹称法,我是参考厂家的数据
4、不知道
5、热熔胶可以,但是温度不要太高,小心把KT也融了,我见过的AB胶腐蚀KT板,建议使用前测试一下,我一直用的是“哥俩好500强”,我们这里的少年宫就用这个
6、
7、根据需要,如果做翼龙的尾杆,要1cm吧,加固机翼有3mm的就ok了,连杆可以用更细的
8、我只能买到5mm的,如果你能买到3mm的,恭喜恭喜
9、我的是找傻猫买的,也可以自己做

网友A:
两个字回答你9个问题。

 白话+ENG文
揾me

楼主:
来点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话+ENG文
揾me

 可以Q我:330188628

网友:
9.在机身上用来连接驼机与方向翼的那个小东西一般取那买 和一般要多小钱。。

是舵角和舵机连杆吧?这些都可以自己做的,去买还麻烦些!

楼主:
楼上的 自己怎么做。。。

网友:
1.绝对得!
2.最好出去打A0,自已拼好难拼得整齐
3.用称+个架.
4.中港三楼厕所旁边新豪找阿信,广州好多人都话去拒度买好.
5.热熔胶好用,泡沫塑料快干胶又好用,白乳胶唔好用.
6.周六日下午去珠江新城或洛溪桥脚,大把人可以交流.
7.一般用4mm,3mm的管同2mm的棒.
8.广州只找到5mm的,用拒就得了.
9.舵角可以买,5毫子左右一个,自制的唔使钱.阿信果度有一种铝合金的卖,傻猫卖的那种也很好,再加上他的连杆卡头,方便好用.

网友:
1.我用天地6A  玩KT 可以不(强烈支持国货,俺也在用)
2.我下了 PDF图纸。。是不是要出去打1:1。。有没办法用自己电脑用A4纸拼出来 在做(完全可以啊,但费时费精力,我上次的比斯都搞了两个多钟)
3.怎样可以测电机的牵引力(我通常是吊可乐瓶,下面垫着台称)
4.广州一得路。。那里有老实点的模型铺。。卖东西要便点(西面玩具城里的东西太贵了,不要进去,对面的就是沧狼的代理商)
5.KT板粘合用热熔胶可以不。。还是要用AB胶。。还是白乳胶(貌似粘得不牢固,时间长)。。(玩KT,可以用泡沫胶,沧狼代理那里有卖,但较贵,可以到广告店里买罐装的)
6.寻求广州玩电直 或者 KT 的模友 大家交流心得。。。(俺不是广州的)
7.一般碳素棒,要直径多小的。。(我用的是渔杆,西面玩具城里有的是,左对面的文具杂货店里都有)
8.KT版的厚度一般要多小。。。(3mm-8mm的都有,10mm的没找到)
9.在机身上用来连接驼机与方向翼的那个小东西一般取那买 和一般要多小钱。。(指活页还是舵角?在沧狼代理那好像有,我手上还有一两百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在广州那里有3-4MM的KT板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