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龙用什么陀螺仪比较合适

楼主(2006-11-22):
大龙用什么
陀螺仪
比较合适,601是否没什么大的意义?
有人给个建议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这种水平(正飞四面悬停+正飞大小航线)只准备用401+9254
我大概是不太可能用600去飞3D

网友C:
我用的是611,很帮,,,,,,,如果用601的话还是直接用611的好,价格差的不多啊,,,,,,如果是航线的话401+9254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