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有卖4通翼龙还有配件的?

楼主(2006-11-22):
如题。谢谢!!!

网友A:
启迪去问问

楼主:
启迪那里问过了,只有3通的,不过配件倒不缺

网友B:
高安有,我买了.

网友A:
3通切个副翼就改4通了
可以比较一下3通和4通的价格,接近的话无所谓,差别大的话自己改也方便。
翼型不同,飞行感觉有影响,但作为初级练习机,已经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