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虾艇成果〓★

楼主(2006-11-22):
 第一次做虾空间分配不合理...
本来要用电动,后来改做油动发现吃水太深.
把轴系又往上挪了很多很多.
估计是不会起滑了。
塞个11级小机器都挤成这样了,接收机和电池舵机就不知道扔什么地方好了。
郁闷中。..

网友:
我又坐沙发,架做得复杂 !跑了没

网友:
建议在虾尾两侧分别加两只紧贴虾身的流线型浮筒,以增加浮力,浮筒不要太低,以起滑后不沾水为准.

楼主:
架子搞笑吧...呵呵.
还没跑.不知道舵机和接收机怎么放置呢...
没什么地方了。

网友A:
轴上面有大把空间,往高处垒……

网友:
重心太后了,搞长传动轴,将发动机移到两虾脚稍后的位置.

网友:
浮筒后面有個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上面有大把空间,往高处垒……

拿个标准舵机比一下,
宽度都不够,更别提高度了。
准备用小舵机了。怎么安排空间,再加防水肋骨板,是个问题.
另...船体里糊玻纤布用环氧.刷多了.于是看着好恶心.

网友:
看来还是小舵机好些。

网友B:
沉了可惜,重新做吧。不然上电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沉了可惜,重新做吧。不然上电动的。

那么严重?沉船?

网友:
我看也就只有沉了的份儿了,就算能搞成电动,可电池也是不小的一块啊,还是没地儿放。沉了算了

网友C:
接收机和电池舵机没地方装就别装了,还能减轻重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和电池舵机没地方装就别装了,还能减轻重量

高!
挂两条线,做成线操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
挂两条线,做成线操纵!!!

那個叫圓周~飛機的才叫綫操縱呢~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那去大海玩上满油开到最大马力,自己坐条快艇跟在后面拿条长竹竿,像四区车兄弟那样转弯

网友:
车机用在船上,好象楼主没有加飞轮吧?如果真的没有加飞轮,下水就死火~~~~

楼主:
嘿嘿..被你看穿了。
我的连轴器是拧在发动机主轴上的。
然后发现没有加飞轮,,,,,,,,,现在正想办法在安全的情况下拧下来那!
有朋友推荐我在汽缸里面堆卫生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