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是玩油机的有套9x想玩尚真都需要买哪些装备

楼主(2006-11-22):
请问我是玩油机的有套9x想玩尚真都需要买哪些装备

网友:
晕,米人呀,陀螺是401吧,再来4个微型舵机就行了(顶级就买数码的)

网友:
贵就一个字

网友A:
9x的原厂spcm接收机虽然大了一些,也能装进去。
再买3个舵机推ccpm,性价比高的是辉胜9克,可以去himodel.com买,
尾舵机性价比高的是辉胜5克,如果你的陀螺仪是401,可以选择一款数码舵机,效果会更好。
sjm原配有马达电调的,还需要锂电池,himodel的锂电不错,我的飞了快100个循环了。
剩下的就是调试了,有问题来论坛里面提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9x的原厂spcm接收机虽然大了一些,也能装进去。
再买3个舵机推ccpm,性价比高的是辉胜9克,可以去himodel.com买,
尾舵机性价比高的是辉胜5克,如果你的陀螺仪是401,可以选择一款数码舵机,效果会更好。
sj ...

网友:
辉胜5克故障率高,刚用10分钟坏掉。但配401使用还可以,起码买4个备用。

网友:
4个用4O分钟

网友:
9g与5g鎖尾效果一样,9g更耐用.但401配这个 只发挥7成功力.可惜!

楼主:
那能不能配9254

网友:
太重了.尾舵机比陀螺仪的档次更影响锁尾.

网友:
今天用辉胜9克+401,锁尾感度最大50%。9253 可达100%。Futaba3154谁用过?微型舵机10克以下的+401没听说过达到9253水平的,狂等。

网友:
SJM对重量还是很敏感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