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EBAT9Z的密码问题

楼主(2006-11-22):
那位大虾可以告所我T9Z密码丢失后到哪里可以解决 谢谢!

网友A:
futaba 客服,没有其它办法.
但是好像不接受非行货维修.

网友B:
应该可以把内部电池拆下来清除的吧?
我没用过,呵呵

网友C:
进工程模式,里面可以看到密码。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915070&db=TE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