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8第3次炸机,上图了

楼主(2006-11-22):
今天修整好JJ,再出去飞,结果破记录了,在地上关掉油门,试了所有的舵机动作,没问题,打开油门开关,加点油,没问题,声音正常,OK,起飞吧。。。。刚离地30公分,突然一头向地下冲去,眼看着JJ在0.1秒内亲吻大地(水泥地板),连油门都收不及,顿时傻眼了。 初步目测损失:1、主轴严重弯曲。2、横轴轻微弯曲。3、大齿盘扫掉5、6个齿。4、机头罩碎掉。5、两个辉盛9G舵机扫齿。目前估计是前舵机的摇臂松脱,导致加油时机头向前冲。但还不敢肯定,也许哪个摇臂是因为撞了才掉出来的。

请问各位大大:688的大齿跟450的兼容吗?如果买副厂的450大齿才12元呀,否则买原装的要将近40大元呀!

网友A:
大齿稍有不同,688的大齿要厚一点,可以用副厂

网友:
兄弟 能上点图片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齿稍有不同,688的大齿要厚一点,可以用副厂

450副厂的就是便宜,不过质量真没有688的好,副厂的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稍有不同,688的大齿要厚一点,可以用副厂

谢谢啦,兄弟

网友:
这下严重了~~

网友:
感情支持一下,祝兄早日驯服688

网友:
还是要多检查啊。

网友:
看来,还得细心检查。

网友:
直推 和CCPM不是直推 那一个好一点 优点在那里 请高人指教

楼主:
直推的CCPM炸机必扫舵机齿,优点是反应迅速,不是直推的炸机不那么容易扫舵机,但听说反应不够灵活,不过我感觉不出来

网友B:
不是很喜欢直推,3d高手毕竟是少数,总修/换舵机也很郁闷的

潮流又变了,现在流行双推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喜欢直推,3d高手毕竟是少数,总修/换舵机也很郁闷的

潮流又变了,现在流行双推拉

对,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喜欢直推,3d高手毕竟是少数,总修/换舵机也很郁闷的

潮流又变了,现在流行双推拉

什麼是直推, 什麼是雙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修整好JJ,再出去飞,结果破记录了,在地上关掉油门,试了所有的舵机动作,没问题,打开油门开关,加点油,没问题,声音正常,OK,起飞吧。。。。刚离地30公分,突然一头向地下冲去,眼看着JJ在0.1秒内亲吻 ...

在0.1秒損失了幾百rmb了,  比燒錢還快

网友:
直推:参考450Se
双推:参考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