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楼主(2006-11-22):
我拆了几台旧针式打印机,里面的几个马达是无刷的吗?为什么是8极的?引线有6条?能改模型上用吗?

网友A:
功力够,就行。
以前有人说过
回形针
的多种用途之
熔化
后加点东东想变成什么都行。

网友B:
那种应该是步进电机,跟普通无刷不大一样的,主要用于需要精确控制转动角度的场合的.
用来做CNC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