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能飞电直和电固的6EXHP

楼主(2006-11-22):
想买能飞电直和电固的6EXHP 高手给个意见

网友:
我也想买6exhp ,顺便搭个车,高手们来说说,原来的老贴已经快翻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买能飞电直和电固的6EXHP 高手给个意见

如果想飞不需要混控,或简单混控的固定翼还可以,要是滑翔或需要更完善的混控^EXHP就不够用了.................

网友:
六通道设备如果想直机]和固定翼都要求功能齐全,建议jr2610,如果固定翼要求一般飞行功能,选6exhp,(直机版),这样就可以即飞直机又飞固定翼了。因为直机的混控是必不可少的,不然没法飞,而固定翼的混控,可以不用,一般大小舵,exp,等功能都具备,只是襟副翼功能没有,不能飞两个舵机控制副翼的飞机。

网友(2007-02-07):
这句话不对,用Y线连接副翼上的2个舵机就可以啦
-------------------------------------------------------------------------------------------
................只是襟副翼功能没有,不能飞两个舵机控制副翼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