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谐振管

楼主(2006-11-22):
现在网上有种OPS21-40的谐振管,是不是21的和40的机器都能达到谐振?
谢谢!

楼主:
别人不答复!版主帮帮忙啊!!!!!!!!

网友:
谐振管的谐振频率只与长度有关吧,也就是一个谐振管只能工作在特定的转速

网友:
好象是的

网友:
准确的说没有21-40用的谐振, 20的就是20, 40的就是40.顶多跨一个级别使用,另外谐震管并不是装上就能发挥发动机的最大功率,谐振是指通过排气的时候气压的反射原理把一部分排出的未完全燃烧的废气反射回燃烧室来提高效率的过程,此种方法只对2冲程的发动机起作用,因为4冲程的排气门是通过正时齿轮来确定的.如何得知得到谐振是否达到最高效率呢?你需要一只转速表,通常2冲机器的最大功率是在标称最大转速的附近,所以你只需要通过改变谐振管与排器口橡胶连接件的长度方法来达到最大功率下相应的转速即可.另:建议以后发动机的问题可以去5IRC看看

网友:
楼上的对谐振管的原理解释的很牢强,其实就是文氏管的谐振原理,与燃烧完全不完全无关。

网友:
那就请楼上的解释一下文氏管和谐振频率之间的关系.

网友:
文氏管利用的是伯努力定理,跟谐振管根本就是两个概念,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当文氏管入口压力保持不变时,降低出口压力到一定程度(文氏管压力损失大于初始汽蚀压力损失)时,文氏管喉部发生汽蚀,当出口压力进一步降低时,汽蚀区逐渐扩大,变成深度汽蚀,汽蚀以后最明显的特征是:通过文氏管的流量不在受文氏管出口压力和下游压力的影响,只取决于入口的压力,提高入口压力就可提高流量,而且下游的压力脉动被文氏管隔离不会传到文氏管上游,防止了整个管路的压力振荡。

网友:
我对谐振管是这样理解的:

排气管的长度一定时达到发动机的谐振频率,空气在管中形成驻波,有利于保持发动机排气口的废气排出顺畅,排气阻力最低。

具体计算涉及拉普拉斯方程,在数学物理方法中有详细解法~~~~~~